请问那位大神知道富士变频器怎样脱板运行测试输出波形啊?

楼主(2019-11-12):
(无正文)

网友A:
多大功率的?

网友B:
论坛里有高手写过,你找一下,富士的动态电压好像比较特别

网友C:
主板温度检测端口那里接一个7K左右的电阻。三线小风扇接好就可以启动了。电流检测可以不用管。

楼主:
主板温度检测端口那里接一个7K左右的电阻。三线小风扇接好就可以启动了。电流检测可以不用管。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