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怎样控制深水井七户水泵共用,各用各电,当有一个电磁阀坏掉堵转可以切断各自回路实现其它用户正常供水

网友A:
各家装水表按量分摊费用不省事多了?

网友B:
水泵共用,各用各电
啥意思?谁家要用水,用自家电运转水泵?还自掏电费
是不是异想天开了

网友C:
如果不计成本,理论上可以实现,需要安装7只接触器+7只电磁阀,比如1号用户需要使用,则1号接触器、电磁阀通电,同时对其余6户的接触器及电磁阀进行互锁。

网友B:
哈哈 你不是挑事吧,邻里之间打起来你劝架

网友D:
装个电表,一家发张电卡,谁用泵谁插卡

网友E:
不是同时使用?

网友F:
按LZ要求就是一个抢答电路,但是,同一时间只能一户用水不应该把,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G:
楼主想法很好,实际应用很麻烦,而且一户在用水,其他户不能用,还是安装水表费用按比例分摊方便……

网友H:
可以考虑换个思路啊,水泵增加一套恒压供水,然后各个用户终端安装水表,根据用水量来收电费就好了,维护费根据用水量来分

网友D:
这就是7户人家合伙打了一个机井,打井的费用7家分了。然后用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分电费了。提出来一个解决方案是7家各拉各的电线,谁用泵谁送电。然后楼主接了这个活,发现不好操作,问还有其他办法么。

实在不行就拉七条线到泵那里,然后做个电柜分成7个格子,每个格子装一个空开,各户锁各户的格子,每个空开都接到泵上,然后谁用泵谁送电,挂上自己的名牌,写上使用时间。

网友I:
还是一起买个水箱吧,各户在水箱出水口接个水表然后把水接自个家用,井里的水泵装一套电表和自动抽水装置,抽水的电费和水泵的维护费根据每个月每户的用水量分摊,至于要不要增加增压泵根据情况来定(一般要加),这样减少深井泵的开机次数和维护费用,我们这里农村没有通自来水大家都是这样搞的,有的水箱大放的高也不用加增压泵。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7户人家合伙打了一个机井,打井的费用7家分了。然后用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分电费了。提出来一个解决方案是7家各拉各的电线,谁用泵谁送电。然后楼主接了这个活,发现不好操作,问还有其他办法么。

实在不行就拉七条线到泵那里,然后做个电柜分成7个格子,每个格子装一个空开,各户锁各户的格子,每个空开都接到泵上,然后谁用泵谁送电,挂上自己的名牌,写上使用时间。
感觉没有这么复杂吧。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智能电表,插卡型的,准备七张卡,谁用水,谁插卡。
可以参考农村浇地机井就这这样的,多人使用,就是每人一张卡,只有电表插卡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