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小弟不才,只知道PLC控制伺服,但不知到怎么把驱动器的数据反馈给PLC,哪位大虾能否给我讲讲!不胜感激!

网友A:
伺服本身就是闭环,你把电机数据反馈给PLC,意义不大。

网友B:
plc把脉冲发给伺服驱动器,电机编码器把反馈的脉冲反馈给伺服驱动器,来完成定位,如果还想要plc知道位置的话就要再加光栅尺等检测的工具将信号给到plc

网友C:
通常驱动器上有AB相脉冲信号可以输出,用于反馈。
但实际伺服应用时很少有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这个没弄过,所以想试试,是否是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器来完成,然后和目标值来比较!

网友D:
这个是台达B2的驱动器,编码器的信号从这里输出,如果PLC需要就从这里接线取信号,PLC里面是要使用高速计数器才能采集到得。至于是不是和目标值来比较,看情况来定,正常情况是没必要的,但有时需要计伺服转了多少圈,那就可以取Z相信号,这样就不需要再增加检测开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把脉冲发给伺服驱动器,电机编码器把反馈的脉冲反馈给伺服驱动器,来完成定位,如果还想要plc知道位置的话就要再加光栅尺等检测的工具将信号给到plc
解释的到位,半闭环和全闭环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懂了!万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lc把脉冲发给伺服驱动器,电机编码器把反馈的脉冲反馈给伺服驱动器,来完成定位,如果还想要plc知道位置的话就要再加光栅尺等检测的工具将信号给到plc
伺服有脉冲反馈接口,直接把伺服收到的编码器脉冲再反馈给PLC就好了,不需要额外外接

网友G:
伺服真的丢步就报警了,所以伺服上的输出再接到PLC内意义不是很大;
如果是传动系统中怕丢失,那就传动终端加编码器再反馈回PLC;

网友H:
可以用通讯读取当前位置,只是做参考,实时性不是太好

网友I:
闭环控制一般推荐伺服电机是绝对值编码器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J:
可以,但没必要。半闭环全闭环的在伺服应用上的区别在于全闭环是给最终移动产品加上光栅尺或者磁栅尺进行最终的一个位置反馈。

网友K:
只要满足需求,用PLC做伺服控制器的外闭环,或者伺服控制自身完成闭环都是可以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外闭环就是PLC的调节器输出给伺服控制器输入,不是很简单嘛。

网友L:
基本上,PLC给脉冲伺服,伺服的动作是会达到你的预期的,发生堵转那样状况会报警

网友M(2020-02-22):
单单发脉冲叫半闭环,精度要求不高带干扰不强带可以用,带光栅尺或者接伺服反馈脉冲带是闭环,精度高抗干扰

网友J:
如果刨去PLC和伺服通讯本身的误差,比如在总线伺服下,完全可以做伺服本身的全闭环,终端编码器或者光栅尺/磁栅尺接回给伺服,很多伺服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