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一次用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上载S7200SMART程序,编程软件是2.3版本的,硬件CPUSR60,2.2版本的,到现场才发现找不到PC/PPI接口 。

楼主:
通信连接默认为以太网,没办法 拿来一根网线才解决 问题 。

网友A:
去现场必带:打印机数据线、短网线、USB_串口适配器、小螺丝刀、万用表。

网友B:
没道理,软件版本应该向下兼容的,最新软件已经是v2.4了

网友C:
大部分smart都是网线下载的
听说有ppi的,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