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先向论坛内热心传授知识的大拿们致敬。
FANUC 报警SP9073说明书为主轴电机传感器断线。
1, 近期一台FANUC加工中心报警SP9073,检查发现主轴电机接线端子打火导致传感器的2根引线烧断。小故障告知维修电工拆机做绝缘处理并重新接线。过了段时间又报修说同样故障。很纳闷去检查电机原样未动,没再检查让其必须拆机维修。拆机复原后上电报警SP9031,告知电机线接反调线,如果飞车继续调线。加载试机大吃刀量又报9073,这回纳闷了,去现场进系统诊断看主轴温度有,转速波动值大,仔细检查线路,编码器线剪了好几节屏蔽层未连,那个大神干的事?没有备用线先恢复屏蔽层试机,转速稳了,瞬时大进给偶尔会报9073,怀疑主轴轴承磨损导致主轴编码器检测间隙过大丢信号。塞3张打印纸调间隙试机不行。先抽袋烟想想,故障类似刚性软,给定到了,可能转速没到,编码器反馈到系统认为信号不对报警9073。想起以前修过主轴驱动器的经历,电机不是我复原的,先检查电机。好家伙,3个端子螺丝没扭紧,接线端子上还有绝缘漆。刮干打磨拧紧试机正常。原来是电机电缆端子接触电阻大,轻载没问题,瞬间重载电流不够导致转速下降(类似电机卡滞),系统反馈出错报警9073,但此时驱动器不会报电流。以上都是偷懒造成的人为故障,FANUC报警信息不全很容易让人误判,维修还是要亲身力为,才能少走弯路。
2, 时间太晚,有空补上

网友A:
   “小问题”,“大”故障。值得借鉴。

网友B(2023-01-06):
厉害了,我这也是遇到了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