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上液晶显示屏只显示零,而且是一闪一闪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个控制器什么品牌型号都没有,谁能回答?
显示这种肯定是没在工作状态了
看看说明书或者问问厂家吧!

网友B:
不会是线路上有高次谐波吧?如果有,应该先考虑消谐。

网友C:
电流取样 A相,电压取样
B C相,接线正确必须好使,发图片看看,原先是不是好使,或是天生就没好使过。负载类型描述一下。

网友D:
这样状况有可能是没有正确接入检测信号,也不排除控制器本身问题

网友E:
正常是显示0.9~1之间波动,显示0有可能是内部损坏,并伴随液晶屏显示故障(频闪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