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这个传感器,我不懂。。。

楼主(2019-11-13):
第一次见这个霍尔电压传感器,霍尔效应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回头看到这个传感器及说明书,真有些没有看懂,版主们和大佬帮小弟解惑一下

网友A:
真有些没有看懂.
具体是哪些?不懂得地方是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连接到我的采集模块上面去,图片的接线图标的线标,不是很懂,接错了就坏了。。。

网友B:
HT接输入电压.
+VC,-VC,0V接正负电源.
DV,0V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DV?没有看见有这个接口。。
0V接输出的是最下面的0V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DV?没有看见有这个接口。。
0V接输出的是最下面的0V接口?
M对0V.

网友C:
你后边要接的接口电路能提供一下吗?
看图片我理解是+VC /-VC 接你的仪器,只是这电压不低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确实不低,用于中压。这个传感器主要是用于电机在1470v电压下空载运行。第一次用也不是很清楚这个,网上也很难搜到自己能用到的资料。

网友D:
供应商呢,不能提供技术支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后边要接的接口电路能提供一下吗?
看图片我理解是+VC /-VC 接你的仪器,只是这电压不低哦
可不能这么说.
Ip是一次侧,Is是二次侧.VC应该是工作供电电压,就是±15或24V.
Rm应该是那个测量电阻,Measured.
http://www.cshge.com/pd.jsp?id=87
这是厂家连接,可以找他们问.
+8

网友C:
看了资料,原来理解错了

网友E(2020-12-03):
 这是高压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