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我们的低压配电室无功补偿,运行了5-6年,测试了一下,电容容量几乎衰减了一半多,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质量差,一般国产的5-6年真的也差不多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进口的价格贵看你敢不敢用,能不能买到真货,譬如:诺基亚,欧高,库柏,ABB,帝森克虏德。不过低压的我们用的少,跟你推荐的都是我们接触或用过的高压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