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0通道的值是多少

楼主(2019-11-13):
通过间接寻址的方式得出w10的值为20(d210
为10 ),请问这个w10这个通道是一个4位十六进制的数也就是只有十六位,那这个20指的事什么?怎么理解呢

网友A:
0000 0000 0010 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0 0000 0010 0000
二进制的换算好理解

网友A:
孤零零的0020,你说它是BCD的0020可以,说它是十六进制的0020也可以
请结合应用来理解,比如它显示在触摸屏上某工程量,常规就是10进制的20

网友B:
看着像是有符号20.普通十进制的.可以把值(二进制)拉开看看.

网友C:
唐倩的欧姆龙讲解有关间接寻址的,这么详细的东西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