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广州数控GSK928TEⅡ,电源正常,花屏,指示灯全亮,所有按建不起作用,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打电话去问会更快一点

网友B:
按键不起作用就是没有完成启动过程,原因比较多,建议有先看看维护手册,这样的系统维修有时候不是两三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C:
有可能是显示器排线有问题。

网友D:
估计没有多大修复的希望了

网友E:
直接换新的  这种情况模块烧了

网友F:
主板坏了

网友G(2020-05-24):
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H(2020-09-12):
主板电池漏液。…。…。…。…。……

网友I(2020-11-01):
回复 网友H:
上个月我司一台闲置的928TEⅡ系统也是相同故障,拆开发现也是电池漏液,线路板腐蚀掉了。

网友J(2021-06-05):
怎么解决了,我也出现相同的故障

网友K(2022-02-23):
广数专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