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就是我X10是感应物体,当感应到了Y0通  Y6接的是RM Y0我接过正转 但是 电机就是不转动 无法累计脉冲 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果我正转的线直接拔插拔插X0  是可以计 ,如果SD直接接COM电机可以转的(之前M800位置是X0  C235是C0 都试过)搞不懂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如果我正转的线直接拔插拔插X0  是可以的”..
三菱输出点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低电平的话,导通后能和变频器形成回路吗?还有三菱的Y输出的com是24V还是0v,能通过【PLC的com点→Y点→变频器的输入→变频器com点】形成一条完整的回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是D700的变频器 看了说明书 不好意思  不是特别理解 SD是作为输入点公共端 SE AM是输出公共端  那SD应该是接传输带吧?同样接Y0吗

网友B:
Y一端接STF,另一端接OV
SD也要接O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D700的变频器 看了说明书 不好意思  不是特别理解 SD是作为输入点公共端 SE AM是输出公共端  那SD应该是接传输带吧?同样接Y0吗

= =不是,我的意思是,电流从24V出来,经过PLC,经过变频器,回到0v,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回路么?

网友C:
图中的COM3是假设的,具体看实际PLC,反正就是Y6对应的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