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模块和电流变送器接线图如图所示,现在接上去模块报警,变送器1接的+24V,2接的GND,3接模块0+,4接模块0-。
应该是接线错误,但不知道正确的改怎么接,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送器的图上提示"负电源(空)",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需要变送器需要按照两线制接法来接?
也就是说变送器1脚接L+,3脚接1231模块0+,然后把0-与M短接。1200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不像300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有两线制和四线制选择

网友B:
试试1-4接电源,3-4接PLC或接万用表mA档测量,2悬空,如果正确,电机不运行时应该有4mA。(前提是输出4-20mA,如果是0-20或电压输出则另说)
建议把变送器型号规格拍照发上来

网友C:
变送器上的标注悬空,就告诉你,这个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单极性的,只需要接正电源,不需要接负电源。这是很清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