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4):
现场有台变频器采用220v供电,时常出现输出电流正常,频率徘徊于0-1HZ之间。测量零对地1-2v,地对地0.007v左右。
正常不?
会不会对变频器造成干扰。

网友A:
零地1-2v还算比较正常,这个是因为不等电位引起的,不会干扰变频器,只有变频器干扰其他设备……

网友B:
零对地1-2v应该算是正常的了

网友C:
BUT,希望你的变频器上端或者是哪里,最好不要用漏保做为总开关,否则,一直跳一直跳

网友D:
1、楼主是在炫耀吗?1-2V,简直是灰常灰常的好啊!
2、变频器不干扰别人就不错了,一般都不会怕别人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主是在炫耀吗?1-2V,简直是灰常灰常的好啊!
2、变频器不干扰别人就不错了,一般都不会怕别人干扰的。
额,这问题反反复复太长时间了。AB工程师也很纳闷

网友E:
变频器,可控硅整流,电控中的流氓,处理不好只会骚扰其他设备

网友F:
525变频器?没用过220供电的。525和福禄克一看企业规模不小啊!

楼主:
来自现场的图片

楼主:
设备故障运行时视频,
有一个测的三相

电机为伦茨1.5kw

附设备运行正常时电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