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4):
请教各位师傅工业相机用什么驱动呀?以前攒的相机。在网上搜了很多驱动,都试了,设备管理里面还是黄色感叹号,usb线也换了3根,xp系统和win7都试了,就是提示没找到该设备的驱动。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把驱动信息发一下.
找不到厂家吗?

网友B:
一般来说,首先得找对应厂家吧。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厂家的,看相机的外观造型和接口和大恒牌子一样,下了大恒的dx驱动和windows驱动,还是识别不了设备。再次感谢。

相机的DP300应该是型号吧。

楼主:
这些是我试过的驱动,都识别不了相机

网友C:
有些是连接在专用的视觉控制器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意思是这个相机是和专用的配套的设备连接的,和家用电脑连接就会识别不出来。谢谢提醒。

网友D:
用过几种视觉,要么专用控制器,像欧姆龙,基恩士,要么专门软件,用加密狗的,自己找驱动安装的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你说的情况,工业相机都是有专用控制器和软件的,但那些我都不具备。这是以前攒的相机,仅相机而已。usb连接线也是后来找的几根,现在想连在电脑上接触和认识一下高科技的东西,对机器视觉以前听说过,当时什么都不具备条件,现在想玩玩,我是小白。从头开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你可能需要visionpro,或者halcon..他们兼容大部分主流相机驱动,他们读不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厂家的就放弃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感谢,我试下你说的那两样东西,实在不行,只有放弃了。再次感谢。

楼主:
找了n多驱动,一个一个试。设备的感叹号没了,用USB_Setup64cn_V12.3.15.1,可以拍图,现在证明相机是好的了。可为什么halcon检测不到相机???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现在该从哪方面检测????使halcon识别到相机。

楼主:
还是驱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拍了个50mm外对面的楼,不知道怎么保存图片。

刚开始玩视觉,新鲜一些,好奇这科技。

网友F(2019-12-28):
楼主你好,你是在台式机电脑上直接连的工业相机吗?用的啥驱动呀?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驱动安装了,但是屏幕都是黑。

网友G(2020-04-25):
要用软件的,  不是说自己下载驱动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