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4):
适配器上有标记MPI和RS232,标记MPI上的线连400PLC的Mpi口上;标记RS232上的口悬空,因为PC装的Win7,64位系统而且没有串口,我可以随便找根串口转USb的数据线插上使用吗?需要做些什么?哪位朋友有STEP V5·4版能装在W7·64位系统上的软件?以及适配器驱动文件?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换个西门子的USB-MPI的编程电缆吧。USB-232+232-MPI的应该不行,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适配器上有标记MPI和RS232,标记MPI上的线连400PLC的Mpi口上;标记RS232上的口悬空,因为PC装的Win7,64位系统而且没有串口,我可以随便找根串口转USb的数据线插上使用吗?需要做些什么?哪位朋友有STEP V5·4版能装在W7·64位系统上的软件?以及适配器驱动文件?谢谢

经过西门子认证的USB转RS232是万无一失的,我个人认为,串口引脚全部引出的转换电缆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建议安定货号到官网搜索下资料。看看下面的资料是否有用。

网友D:
USB-COM转换线不一定能用的;有条件带上PLC到电脑市场,多试几款,运气好能碰到可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