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铜排配置问题

楼主(2019-11-14):
空开较大,最大额定电流630A,带250kw变频器和220kw软起。铜排应该配多大的啊较为合适?(貌似施耐德空开预留的间距只有35mm,40的铜排都无法安装)
还有空开间距那么小,导致铜排间距较小,这些有标准么?

网友A:
300平的应该行.
你按照空开的间距做就没有问题,空开都是符合标准的.
要不就加绝缘护套或者隔板.
标准有4943.

网友B:
终合考虑,用30*6

网友C:
断路器/接触器上自带的铜排用的考虑到布置好多都是非标的,40*6的,40*10的,间距按照他们要求来没错,至于铜板实在不能选宽的,尽量不要低于他们的截面积就行,有时我还担心他们的铜板载流量不够了。

我也问过类似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5769

网友B:
看楼主的描述。变频软起可能是配合使用的,30*6铜排载流量已经足够用了,铜排超过30宽有些开关无法安装, 30*8铜排加工上比较困难,

网友D:
用30x10的嘛
为什么要自己做呢,买威图或维纳尔的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0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感觉30×6有点小,打算用30×8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40×6,施耐德空开自己的间距就40,而且40的铜排也塞不进去
还有即使是30的铜排,安装完后,进出线铜排距离也只有10mm。网上有人说380V铜排间距最小要20mm呢

网友E:
铜排套热缩管做绝缘就行了,还要20mm,套热缩管5mm都不要

网友F:
这个还得看看空开的进线端口宽度吧!
查断路器参数就知道了,电流换算不是问题吧!
然后铜排上套管进线保护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是不是有点大了
稍大点.考虑的是铜排的标准和你开关的情况,35*8的铜排不知道有没有?30*10的肯定有.
再给你个标准: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