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4):
有没有用冷却油冷却的电气散热!

网友A:
没看明白。热交换器。?
我们这热交换器是凉水交换,降低油液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热交换器。?
我们这热交换器是凉水交换,降低油液温度
普通水???还是纯净水???
或者冷却液???

网友A:
电抗器冷却是冷却液,也可以是纯净水。(我们这有电导率检测)
油箱冷却是靠板交。一路是循环水(水泵循环)另一路是油循环(油泵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热交换器。?
我们这热交换器是凉水交换,降低油液温度
普通水???还是纯净水???
或者冷却液???
纯净水建议使用,加冷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抗器冷却是冷却液,也可以是纯净水。(我们这有电导率检测)
油箱冷却是靠板交。一路是循环水(水泵循环)另一路是油循环(油泵循环)
电抗器整体浸入冷却水(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热交换器。?
我们这热交换器是凉水交换,降低油液温度
普通水???还是纯净水???
或者冷却液???
纯净水建议使用,加冷冻机
水,,,毕竟有氧化金属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抗器冷却是冷却液,也可以是纯净水。(我们这有电导率检测)
油箱冷却是靠板交。一路是循环水(水泵循环)另一路是油循环(油泵循环)
电抗器整体浸入冷却水(冷却液)??
不是的。电抗器发热。我们这是特殊电抗器。精炼炉使用。它本身自己带水路冷却。就好比水冷电缆一样

网友C:
油冷没有水冷效果好吧?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指的什么电气设备,变压器不就是油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冷没有水冷效果好吧?
水会有腐蚀性,要更换。
冷却油好像不用换,暂时没用过!

网友E:
油浸式变压器就是通过变压器油散热。有些大功率自耦降压启动器也是靠变压器油进行散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冷没有水冷效果好吧?
水会有腐蚀性,要更换。
冷却油好像不用换,暂时没用过!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变压器用油冷是因为油绝缘,普通水容易产生微生物,容易造成堵塞,这就需要加装保护装置,定期保养,不知道还有腐蚀的问题,不能用耐腐蚀材料?

网友D:
是像变压器那样完全浸泡在油里面?
还是像汽车发动机冷却水一样有沿发热部位的冷却通道?
什么温度条件?

网友F:
退火变压器用过水冷(纯净水加冷冻机)

网友G:
我们做的大型微波炉的微波发生器是水冷的,需要配独立的冷却水循环系统。
另外,微波用的高压电源是油冷的,死沉,抱起来晃晃里面还哗哗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做的大型微波炉的微波发生器是水冷的,需要配独立的冷却水循环系统。
另外,微波用的高压电源是油冷的,死沉,抱起来晃晃里面还哗哗的响。
冷却油,还是变压器油???
要更换油吗?

网友G:
长这个样子,不知道要不要换油。

网友H:
应该可以,像电暖炉,汽车泠却液,变压器.......都是用油传导热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打电话给麦格米特公司咨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热交换器。?
我们这热交换器是凉水交换,降低油液温度
普通水???还是纯净水???
或者冷却液???
纯净水建议使用,加冷冻机
水,,,毕竟有氧化金属的可能。
纯净水氧化金属的概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热交换器。?
我们这热交换器是凉水交换,降低油液温度
普通水???还是纯净水???
或者冷却液???
纯净水建议使用,加冷冻机
水,,,毕竟有氧化金属的可能。
纯净水氧化金属的概率很低
只要是水,,,就有氧元素,,,就有氧化的存在~~~

网友J:
热媒油可以传热,用于冷却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热媒油可以传热,用于冷却没问题啊
比冷却油,变压器油,冷却液,冷却水,,,有优势???

网友K:
其实风冷式的空压机或者冷冻式干燥机不都是油做换热的嘛
油再经过风扇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分享~~!

网友L:
压铸机的油泵伺服驱动器,直接用冷却水对变频器散热片冷却(散热片内部开有冷却管道,冷却水就是普通冷却水)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中频炉?水电缆、电抗器基本都是水冷方式的吧?油冷没见过维护拆装肯定会弄得到处油污难清理,散热也一般。水冷通风冷冷却塔效果好成本低,不过水质不能太差,不然管路容易结污垢导致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