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新人,正在当维修电工,想自费买一个PLC和触摸屏自己练手,求推荐

楼主(2019-11-14):
设备状况:广州一家食品加工厂,简单电路加变频器直接驱动电机工作的加工设备占一大半,
   带PLC的设备有:
   高速斩拌机(FX3U+杂牌触摸屏)
   搅拌机(西门子SR20+昆仑通态1061ti),
   广元拉伸膜真空包装机(200smart+西门子触摸屏)
   14头组合秤
   立式包装机
   12头带式组合秤(S7-400+威纶通)
   还有一条自动装箱打包线全套西门子
   PLC大部分都是西门子,从200,smart,300,400都有,触摸屏有西门子和威纶通,昆仑通态
部门状况:部门有机修加电工共五人,车间机械和电路问题都还OK,但是没人懂工控这一块
   哪怕是PLC坏了一个输入输出点,程序改下XY就行那种都要拿去外修
   现在领导希望我能学习一下处理这种问题,所以我想买一个PLC和触摸屏先进行练习
   除了PLC和触摸屏之外的各种电器都有

   PLC准备买一个200smart或者300,触摸屏买一个威纶通或者昆仑通态的
   不过对这些东西购买方式和具体型号都不太明白,希望各位能给个建议

网友A:
学习步进伺服控制用晶体管的
ST20  ST30 ST40二手的等等
普通学习SR30 SR40等等二手都可以

网友A:
触摸屏TK6071IP IQ
MCGS  TPC7062等等二手的都可以

网友B:
买300来学习,投资有点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太了解价格,老哥能大概说下吗

网友C:
   我不建议你现在立即就买,因为你现在买可能后有点盲目,将来可能会觉得买的不合适。我的建议是:先找来你们单位目前所用这些PLC和触摸屏的软、硬件说明书和编程手册,自己先看几遍,看懂了,在PC上装上编程软件,自己先练练,即使不联机,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西门子软件是有模拟运行功能的。
   等你学到这个时候,也许你就不再想买了,因为,你已经可以自己上手解决简单问题了
   如果到时候如果你还是想买,到那时,其实你已经知道自己想买哪个型号才更合适了。
   如果你现在一定要买,我建议你买和单位目前所用相近或一致的型号,毕竟解决工作的紧迫问题是第一位的。

网友B:
S7-300的不需要买,有模拟仿真软件,虽然没有全部功能,供你学习使用足够了。
200、smart没有仿真软件,价格也便宜,可以买来玩,不过学有所用,才能有提升,不然光买个PLC,你也就做做逻辑,三天一过,就放旁边上灰尘了,也是不值得的

网友D:
威纶TK的屏本来新的就便宜,没必要再二手的;

网友E:
最好弄一本书好好看。从头到尾看一遍。之后手里过一篇,做一些简单逻辑控制应用

网友F:
弄台电脑装上软件,和供应商要程序,对着视频教程和书,联系你们生产中的实际操作,搞懂供应商的程序是什么意思,基本就出徒了。
然后你能够自主操作和修改供应商的程序,就可以在厂里横着走了。
最后,能自主选型设计电路和程序,就可以出门混饭骗人了。

另外,搅拌机这种东西还用得着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