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5):
本人新手,接触过DCS组态,刚接触三菱的,请教下改如何配置?或者如何获取硬件信息

网友A:
如果是小型的FX不需要配置,中大型的可以在软件PLC参数中设置硬件地址等。

网友B:
不知道你接触的那个型号,

楼主:
用的是FX2N
如果不需要配置硬件,那如何对输入输出进行组态呢?

网友A:
FX2N的输入输出,扩展到主机后面,这些模块的地址就是固定的了,不需要再另外操作,直接编程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