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5):
如题,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一般是24V 2A 至于尺寸记不清了。

网友B:
R3G355-RB03-10   ,现在的没有启动电容了,都 是R8的。260/320 都是一个型号

楼主:
谢谢。沒有启动电容?三相电机?1遇到过12年前的的是有电容的。

网友B(2019-12-16):
引用 楼主:
谢谢。沒有启动电容?三相电机?1遇到过12年前的的是有电容的。
现在的没有了,以前电容失效有很多故障,后面就不加外置的了。不过新的880都不用以前的风机了,用四线制的

楼主:
不用电容,是三相电机吗?四线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