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5):
三菱为了方便客户使用高级语言和三菱的PLC伺服等工控产品进行通讯,开发了MX Component软件,在电脑里安装了MX Component软件后,可在微软Visual Studio平台直接调用该软件的COM组件,使用三菱定义好的相关高级语言指令直接访问PLC的内部软元件等地址,这样高级语言平台就可与PLC进行数据交互,节省软件工程师开发相关控制界面的时间。以下简单介绍一下微软Visual Studio平台如何与三菱PLC进行通讯设置链接。

一,电脑开始程序里找到下图文件夹
上图中的三个图标的意思是
1, 通讯设置
2, 标签设置
3, PLC监控

二,打开Communication Setup Utility  通讯设置

楼主:
三,打开高级语言平台VS,以C#为例

使用该COM组件必须设置好对应站号,否则连接不上CPU

以下是以三菱自带案例说明
查看该输入框的脚本代码可以看到此处站号进行了赋值,替代上图属性里面的站号。所以在此输入新建时设置的站号即可。下图是测试链接成功的截图。

下图是填写的站号与设置的站号不一致时的测试截图,测试结果返回报错代码。

报错代码可在MX编程手册里查找,然后根据提示的错误原因,修正错误

或者具体案例也可参看安装MX软件时自动生成的样例,一般会在MX安装目录盘生成。大概地址路径为下图,不同电脑或者不同安装路径或许不同,仅供参考。
此处有Vb和Vc等案例。

朋友圈里的转发。。。。。

网友A:
我这边宁波群创光电LCM3、4厂客户都是通过这个方法和PLC通讯来进行MES上抛

网友B:
跟西门子OPC有点像

网友C:
挺好的,又多了一种方式,还是人性化的。

网友D:
楼主,转载要注明出处哦,你看图片上我们的标志都在的。

网友E:
请问,这个COM组件,三菱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COM组件,三菱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
软件免费。可以跟三菱供应商要。

网友F:
这个厉害,马克一下

网友G:
马克一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免费的,官网就可以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打马赛克啊,,,,,可删除处理啊,,,,,

网友I(2019-12-30):
回复 网友H:
以前查到这一步

网友J(2020-09-28):
你好,你这个VS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J:
现在最新的把,vs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L(2021-01-30):
MX Compolent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不能生成64位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