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5):
请问如何在电机检测模式开启后成功启动不会报错?之前一直使用的方法是将1900设置为0 但现在要求我必须打开静态检查 但是没打开并驱动使能后变频器机会报错 显示报错7990 然后还是会一直有一个7991的参数无法解除?请问怎么操作

楼主:
现在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就主要问题是电机没有成功辨识

网友A:
如果说第一次调试电机,P1900不能为0,等于2或1,然后启动变频器,做辩识。完成以后再启动运行。

网友A:
是不是辨识成功,由上图示。查参数即可知。

调试的辨识通过,必须在P1900 = 1(或2)后,要启动变频器。待到P1900 = 0(自动的)以后,才是完成了调试的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