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硬件中断时间

楼主(2019-11-15):
在有些要求快速响应的场合,PLC的硬件中断时间也必须考虑。相应的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产品的中断时间如下,供参考:

M221 为70us

M251没有本体IO,通过扩展IO实现,无法配置成外部输入事件,只能通过程序内触发Event,测得时间为60ms。

M241 为160us

M218为1.4ms

实际使用中当然还要考虑扫描时间和指令执行时间及输出时间。

网友A:
能做到70us还算不错了,我们以前测过10us以下的输入中断,原理是利用高速计数的方向捕捉外部开关量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中断信号,对电子凸轮功能使用特别有用。

楼主:
微秒级的应用只能由专用模块处理了。

网友B:
没想到M221居然比M241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