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5):
此贴内容来自<120例>的1.3.28 1.3.29章节.
1 通过通讯
需要使用PLC_W的系统变量,共包含一下两个变量

使用时要预先在q_wPLCControl设置好相应的数据,
然后将q_uiOpenPLCControl设置为0,再设置为6699(UINT),
则会执行q_wPLCControl的指令,q_wPLCControl具体设置数据见下表.

系统变量的使用如下:此变量北邮%MW映射,因此无法直接访问:
如果在程序中进行编程,则可以停止PLC,但无法再次启动,
因为PLC在停止状态下,程序不会被扫描,因此也无法执行.
这里,使用重新定位表的方式,可以将系统变量与%MW做相关映射,
而重新定位表不会受PLC的停止状态影响,因此,采用此方法可实现此功能.
重新定位表的使用如下图

鼠标右键单击"Application"并选择"add object",点击"reloction table",则系统自动添加了重新定位表,如下图

添加需要用到的系统变量,则每个系统变量都会对应一个%MW地址,在上位机访问此地址即可实现对系统变量的操作.

2.通过外部信号控制.
实例以M238 PLC作为测试对象.为了防止PLC因为意外情况下报错,上电后导致PLC
无法进入运行状态,必须通过软件启动,因此,采用外部的物理输入点来控制M238的运行与停止,
当输入点接同时,PLC处于运行状态,输入点断开时,PLC处于停止状态.
测试PLC型号:TM238LFDC24DT.输入点配置:

将输入点IO配置为运行与停止信号.输出点配置:

将输出点Q0默认值设置为TRUE,即上电后,PLC初始化完成后,Q0即为ON.将Q0接线至输入点IO.电源接线如图.

输入点接线如图

该例子中将G0与0V连接,I0与Q0连接.
输出点接线图:

V0+连接24V,V0_连接0V,Q0与I0连接.
在现场的实际应用中,也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个开关来接入至PLC的输入点(设置为RUN/STOP功能),控制PLC的运行与停止状态.

网友A:
这个还从来没用过,一般PLC停机了都是异常故障,需要工程师去处理,最好还是看故障码判断下原因。。。。能控制启停也算一个高级功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三菱好像也是可以分配运行停止输入点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