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2019-11-15):
各位师傅,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很急很急很急

网友A:
一般在侧面有不干胶的标签。

网友B:
把侧面的铭牌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C:
国产变频的面板很多都是长一个样的,看侧面的标识牌啊

网友D:
像英威腾变频器

网友E:
这个Logo的没见过!
还是楼上所述,看侧面铭牌吧!
不会铭牌被人撕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