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控制器定位

楼主(2019-11-16):
大师们请教一个问题,私服定位不准确,脉冲当量正确的前提下,还可以调哪个参数可以解决

网友A:
不准只哪方面不准?
1.直接走不到位
2.定位时间过长,等会儿还是能到位的
第一个检查机构看看是不是联轴器松了或者其他问题
第二个修改电机刚性,位置环,速度环,积分等增益进行参数优化

网友B:
不一定是参数问题,也有可能脉冲信号是不是有问题,比如接线过长、没用屏蔽线、有干扰等。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判断定位不准的依据是什么,建议先监控一下程序,伺服很少出现漏脉冲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对,激光切割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对,激光切割机
计算方法不对,软件和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不匹配,
楼主的柏楚系统还是维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对,激光切割机
计算方法不对,软件和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不匹配,
楼主的柏楚系统还是维宏系统
柏楚的系统,感觉应该私服参数没有匹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对,激光切割机
计算方法不对,软件和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不匹配,
楼主的柏楚系统还是维宏系统
柏楚的系统,感觉应该私服参数没有匹配对
柏楚的系统不应该,楼主有柏楚的技术电话吗?
咨询一下,如果没有,我给你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对,激光切割机
计算方法不对,软件和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不匹配,
楼主的柏楚系统还是维宏系统
柏楚的系统,感觉应该私服参数没有匹配对
柏楚的系统不应该,楼主有柏楚的技术电话吗?
咨询一下,如果没有,我给你找一找
您是做啥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对,激光切割机
计算方法不对,软件和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不匹配,
楼主的柏楚系统还是维宏系统
柏楚的系统,感觉应该私服参数没有匹配对
柏楚的系统不应该,楼主有柏楚的技术电话吗?
咨询一下,如果没有,我给你找一找
您是做啥的?哈哈??
曾经调试过激光切割机床,后来感觉不如自动化好玩,我就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伺服定位不准的,是不是计算方法不对
作图是两个相差180度的孔,多出来两个孔不是180度
楼主这是激光切割加工设备上的控制系统
对,激光切割机
计算方法不对,软件和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不匹配,
楼主的柏楚系统还是维宏系统
柏楚的系统,感觉应该私服参数没有匹配对
柏楚的系统不应该,楼主有柏楚的技术电话吗?
咨询一下,如果没有,我给你找一找
您是做啥的?哈哈??
曾经调试过激光切割机床,后来感觉不如自动化好玩,我就退出来了
哈哈,确实有点不如自动化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