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6):
(无正文)

网友A:
看来你是刚接触keyence的PLC,他家的手册做的还是非常详尽和易懂,容易上手。
根据后缀,每个软元件可如下处理数据存储器等值 :
.U 后缀作为无符号 16 位数据处理。(0~65535)
.S 后缀作为有符号 16 位数据处理。(-32768~32767)
.D 后缀作为无符号 32 位数据处理。(0~4294967295)
.L 后缀作为有符号 32 位数据处理。(-2147483648~2147483647)
.F 后缀作为单精度浮动小数点型实数数据处理。-3.4E+38 ≦N ≦ -1.4E - 45N = 01.4E - 45 ≦N ≦ 3.4E+38 (有效位数约7 位)
.DF 后缀作为双精度浮动小数点型实数数据处理。-1.79E+308 ≦ N ≦ -2.23E - 308N = 02.23E - 308 ≦ N ≦ 1.79E+308 (有效位数约16位)

微分,就是上升沿触发信号!

网友B:
微分,LDP指令,也就是上升沿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