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6):
请教以下问题:
欧姆龙PLC扩展串口模块协议用什么工具设定如何设定?
如图所示方框内的怎么进行设定它的通讯? 我要把第1块的CH1端口设定为19200,7E1  ,CH2  设定为9600,7E1,   第2个模块CH1设定为19200,8N1  应该怎么去设定?  由于13年没有弄过欧姆龙PLC 现在调出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教各位,在此谢过

串口模块型号为  CJ1W-SCU21

网友A:
双击你要设定的模块,然后修改该模块的端口参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双击打开怎么没有,是否要在线进行,过两天我再去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