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系列用结构化编程写的FB块,进行仿真发现使能端EN通不了

楼主(2019-11-16):
三菱FX5U系列用结构化编程写的FB块,进行仿真发现使能端EN通不了,在FB属性里面有这一栏使用MC/MCR端口控制EN不可选,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5U系列用结构化编程写的FB块,进行仿真发现使能端EN通不了,在FB属性里面有这一栏使用MC/MCR端口控制EN不可选,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解答。
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时,该选项才可以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