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6):
滞后性太强,怎么能解决,有案例吗,用的博图V14,谢谢了

网友A:
加热棒就是这种德行,滞后就滞后吧,pid参数调节好,温度也是很准确的,我调节的效果±0.5°的误差

网友B:
这个不光要考虑控制,还要考虑工艺!

网友C:
PLC没用过,都是用带PID的温控仪控制,效果还不错关键还省钱

网友D:
温度控制使用和经济性都是用温控器优先,调节也更方便,除非客户一定要求用PLC去实现,如果你要用PLC去控温,建议不要用开关的方式,用4---20ma去控制调功器效果相对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温度控制使用和经济性都是用温控器优先,调节也更方便,除非客户一定要求用PLC去实现,如果你要用PLC去控温,建议不要用开关的方式,用4---20ma去控制调功器效果相对会好一点
1-2路温度控制,温控器还有点成本优势,8-10路恒温还是PLC厉害呀!恒温效果很好!最起码触摸屏集中控制比温控器分散控制方便直观

网友E:
温度相差了0.17°还不满足吗?我们用1200西门子博图的,都只控制正负1度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们用的那种温控器啊?我们一般用欧姆龙的或者RKC的,有好一点的国产品牌推荐吗

网友F:
PID在整定初期、突然变化的热负载均不适合,在PID整定初期与热负载急剧变化时,均会出现很大温差!!
我们的半导体供液装置,在开启循环(速度客户无极调节)时PID调节温度是误差超5°,客户说把设备扔出去......
后来我自己写一段模糊控制程序才解决:最大偏差温度+0.3°-0.25°,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滞后性太强,怎么能解决,有案例吗,用的博图V14,谢谢了
只说滞后性太强,能否说清楚整个控制系统的状况?第一是什么负载?,第二个是硬件如何控制?,第三个是pid的控制逻辑?第四个是如何调节?都没有说清楚,如何让人解答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虹润的温控器国产的

楼主(2020-05-08):
回复 网友F:
老哥有西门子的案例吗 或者能说一下怎么模糊控制的原理吗 程序里面应该怎么实现?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汽水换热设备 蒸汽管道有一个西门子SKC62的电动调阀 通过控制蒸汽流量调节二次出水的温度 这种换热器温度滞后性太大 不好控制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最好是加一个开关阀配合比例阀调节,开关阀用于突然甩负荷和突然增负荷,西门子的这类产品响应性慢(这种产品内部一般都是小直流电机配合高减速装置驱动阀杆,电位器反馈阀杆位置用于系统的调控,驱动装置决定了这种阀门不适合于较快的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装开关阀不可能了 主要问题在于用蒸汽給凉水加热(不直接接触,中间隔着换热管)二次温度测点在加热器出水口位置 一开始升温慢 调阀慢慢全部打开 得等到温度达到设定值以后内部PID输出才会降低 调阀开始关 这时候动作幅度也小 关的慢 但是温度还在上升 一直超温得10好几度 调阀也全部关闭 升温的时候同理 温度降下来以后PID才有输出 调阀开 同样的动作 到时候又得超温 一直控不住 现在我是程序内部对于PID输出做了一个限制 加了一个高低限 在触摸屏上可以修改 假如我限制它输出 最高到50%的时候能缓慢升温 既能达到我要的设定值 而且就算一直维持这个也不会超温 然后上限我就设定52%或者53% 这样基本上算是能够正常使用 但问题在于要想更改设定值就得一块更改开度上限值 感觉这样不太合理 老师有什么办法能给知道一下吗 我是半路出身干这个的 对于那个PID公式我都看不懂 网上讲解了也不明白具体应该怎么控 就知道P值是动作幅度 I值是动作时间 D值是提前动作 还一个采样周期 但是实在是调节不出来 问一下那种模糊控制不知道是如何在程序当中实现的 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啊 那种控制能满足这个现场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控制场景应该类似13楼说的那样,恒流阀(开关阀)开启度要在手动状态下预先测试,一般按照原水温度和出水流量来测试水温升到目标温度所需时间在2秒内的开启量。自动状态时,主要由电动流量调节阀作微动控制水温。温度只要在两秒内升到目标温度,或降低到目标温度即满足要求。当水泵停止时,恒流阀和电动流量调节阀即刻关闭。这个控制温度工艺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网友I:
实际使用中,出口温度与目标温度温差在1度左右应该满足要求。如果原水温度变化太大或出水流量变化太大,开关阀配合调节阀控温方式略显不足。

网友J:
楼主可以多路PID嵌套使用可以解决

网友K:
温控表控制就好了 简单经济实用 实在想高端一点 控制集中一个屏 那就用温控模块直接通讯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一般控温用第二个PID的给定和反馈怎么选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现场有别的风机水泵  通过PLC做连锁控制  要是单独加温控表成本就变高了  性价比太低

网友J:
回复 楼主:
PID好像有三种吧你仔细学习一下PID 我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