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次幂显示到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9-11-16):
大家好,图中,D102为10底数,D210为次幂,假如10的-6.3次幂得出的结果是D20里面是5.0118666195E-7,要显示在触摸屏上面,还有就是底数10是固定的,次幂数是不固定的,会实时变化,只显示5.01E-7怎么弄,或者E不用显示用文字代替也行,那就要5.01和-7分开显示也行,这两个在两个地方显示也行,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我不清楚台达中是否有专用指令来分离科学计数法的指数部分,如果没有你需要在PLC中编写一段程序用以分离浮点数的指数部分。

大致的算法如下:
STEP1:首先对你的浮点数取绝对值
STEP2: 判断这个绝对值是大于等于10还是小于1且不等于0的。
STEP3:如果大于等于10,那么这个浮点数除以10,COUNT+1
      如果小于1且不等于0,那么这个浮点数乘以10,COUNT-1
STEP4:重复STEP2-STEP3步骤

COUNT的值就是E后面的值,最后一次运算判断前的浮点数就是E前面的部分,在HMI上放置两个数值显示和一个文本显示,数值显示分别显示浮点数和有符号16位数,文本显示E,至于符号部分,你可以事先判断并保存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台达有个便捷指令,可以直接将E前面的数值跟后面的次幂分别放到两个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