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直流电机,该电机铭牌的详细内容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16):
此为俄罗斯产直流电机铭牌,麻烦哪位大师详细解说下铭牌内容,谢谢啦!

网友A:
铭牌内容 电压 220V 电流 2.1 转速 3070/4OO0 min

楼主:
5.6KW电机,电流只有2.1?此电流电压是什么电流电压?

网友B:
那电流估计是空载电流吧

网友C:
电流那个是26.1,6 字掉漆了,下面有个110V的应该是风扇吧

楼主:
有没有可能110指的是励磁电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的是励磁
不过这个直流220V 5.6KW 电流才2.1A不太明白!

网友E:
我也认为该直流电机铭牌数据:
电机额定功率:5.6kW
电枢额定电压:220V
电枢额定电流:2.1A
额定转速:3070rpm
最高转速:4000rpm
励磁电压:110V
励磁电流:1.602A

网友F:
其它:
220*26.1=5742,
效率η=5600/5742=0.975
S1工作制式,H级绝缘,132基座
B35(6?)卧式安装
Φ0是指空载磁通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它:
220*26.1=5742,
效率η=5600/5742=0.975
S1工作制式,H级绝缘,132基座
B35(6?)卧式安装
Φ0是指空载磁通吗?
计算的差不多,老电机的效率不会有这么高的

网友C:
百度翻译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