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6):
是PLC坏了还是线有问题啊

网友A:
你查下这几个问题:
1.用表测一下,数据线是否良好?
2.双方通讯协议是否一致?
3.端口是否打开?
4.如果你用的是USB-RS232,请检查你的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模块是否正常?
5.你的控制程序是否干扰了你的通讯口?请换个口试试。
6.接地线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B:
呵呵;你这问题问的;
如果就这一台,线也就这一条,线之前也没在其它永宏PLC上试过,没办法判断;

网友C:
一开始用永宏的时候我也连不上,这个要先去看下你数据线占用的是通道几,先去设备端口那边看下,然后下载联机后面选择哪个端口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被你说对了,我就一个PLC一条线,线是新的,PLC是二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一个PLC一条线,线是新的,PLC是二手的,像图这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我都调好了,还是不行

网友D:
通讯口坏的不多,一般是驱动问题,端口选择

网友B:
USB接口的电缆,先电脑属性看下转换的COM口是COM几,在通讯选项里也要对应的COM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意思就是软件读不到PLC,你换个通讯口试试,也可能你PLC端口有问题。

网友E:
PLC接根地线试试,我也遇到过B1系列抗干扰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端口是正确的,联机时PLC有反应,PLC的RX一闪一闪的,最后还是没联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联机时PLC有反应,PLC的RX一闪一闪的,最后还是没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