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控制柜,最大空间留给用户

楼主(2019-11-16):
看看这布置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动机启动保护器而是采用断路器加热继电器保护呢?相比成本差不了多少,电路更简单,空间更小,故障排除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动机启动保护器而是采用断路器加热继电器保护呢?相比成本差不了多少,电路更简单,空间更小,故障排除更方便……
给客户空间,给客户机会。

网友C:
为什么进线空开在下面

网友D:
要接的东西不多,反正都是直接到元件上接了,接线没难度

网友E:
都没打标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进线空开在下面
和现场沟通了进线缆5*25铜缆总闸假如放在所谓的常规位置接线会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动机启动保护器而是采用断路器加热继电器保护呢?相比成本差不了多少,电路更简单,空间更小,故障排除更方便……
消防启动设备是不建议使用有源设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动机启动保护器而是采用断路器加热继电器保护呢?相比成本差不了多少,电路更简单,空间更小,故障排除更方便……
消防启动设备是不建议使用有源设备的,
例如正泰ns2-25系列的电动机启动保护器属于有源配件?

网友F:
楼主再给客户把进出线端子都预留好,客户更满意。

网友G:
楼主这柜子都是顶端预留出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柜子都是顶端预留出线孔?
上面有电缆桥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现场沟通了进线缆5*25铜缆总闸假如放在所谓的常规位置接线会很困难,

网友I:
发现楼主做的柜子都不喜欢用线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现楼主做的柜子都不喜欢用线槽的
大容量负载柜,箱子是没法用线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发现楼主做的柜子都不喜欢用线槽的
讲究的是水平,呵呵,我看到了楼主的影子了

网友K:
这是干什么的,零线端子???

网友L:
是用上边的箱子替换了下边的箱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用上边的箱子替换了下边的箱子么
两种箱子,一个是应急照明,一个是消防控制11千瓦一用一备排烟风机。

网友M:
这个很传统的接线了,有新的方式

网友N:
这个目测是屋顶风机启动柜,带消防作用的,不晓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