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6):
施耐德电气E9系列断路器最大运作时间0.06s急速断电,突破人为控制的速度局限,这玩意有点意思

网友A:
家里漏保就是买施耐德的1P位置的,国产好像都没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idpnn就是1p的那种带漏保..这种没有测试按钮的..
前天还在jint的按个帖子里面说了这个适不适合家用的..因为没有测试按钮..
大多是用在照明漏电保护吧
家用插座应该不如ic65+vigi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E9系列和A9系列和M9系列.差在哪里呢?
能不能做一个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A9外壳是新塑料制造的,能挂很多的附件,性能也好一点,E9是次一点的,价格比A9便宜,和EZD塑壳一样,M9没用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