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6):
今天去客户那里维修一台玻璃管激光打标机,到现场打开电脑,打开激光控制软件,开启打标系统测试,激光器不能出光,激光电源显示灯正常,在激光电源上按强制出光按钮,激光器也不能出光,怀疑激光电源坏了,换上带过来新电源,按强制出光按钮,玻璃管激光器有微弱的光出来,接上电流表,调激光电源输出电流到最大30ma还是只有微弱的光,判断玻璃管激光器坏了。因为没有带激光器,只能在另外一台正常设备上拆激光器来调试,换上后按激光电源强制出光,出光正常,电流也正常,在软件上画图,打标测试,结果不能输出激光,观察卡上激光指示灯在亮,测量控制出光信号没有,怀疑卡坏了,关电脑,换上带过来的pci激光控制卡开机测试,出光正常了,心里一轻松,故障解决了,和纽扣机连接机开起来进行自动打标,结果不能自动打标,用键盘鼠标控制激光打标正常,纽扣机上的接近开关控制不能出光,检查接近开关(PNP信号)到卡信号正常,换通用打标端口,出光正常了(这个端口一分钟速度不能超过90个,不能满足客户快速打标需求,只能打复杂速度慢的产品)刚才那个快速端口就不能用,这下麻烦了,新的卡难道这个端口是坏的?只带了一张卡,麻烦大了……冷静的想了一下后猜想,是不是这个PCI插槽有问题了,主板上还有一个,换卡上去测试一下……到现场连口水都没喝,关电脑,换PCI插槽,开机测试,谢天谢地,竟然正常打标了……心里松了一口气,60公里的路过来,总算是曲折的解决故障了……这时候想既然是PCI插槽有问题,是否客户原来的卡也是好的呢?只能麻烦自己,把客户的卡换上去,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这时已经到中午12点了,又饿又累,一台设备故障连续查了3个半小时,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经历曲折呀!

网友A:
这波操作,价值RMB几何?

网友B:
现场处理故障,牵涉的面比较广,还需要冷静分析,前段时间,到70多公里外的地方去处理一台印刷机,反应是不能停车,急停部分不正常,现场检查出来的结果是部分的急停开关的蘑菇头和里面的按钮配件已经分离,这样肯定不能正常动作了,更换就处理好急停这个问题了,不能停车,检查停车按钮部分接常开触点,部分是接常闭的,由于没有该机器的图纸和软件资料,也不知道该接常闭还是接常开,通过PLC的节点分析,停机按钮只是用一个点,现在的状况是可以开机,但不能停车,分析应该停机是用常开,动作是PLC检测按钮的上升沿,全部按钮接常开,测试正常关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看楼主月工资多少了,如果是月薪干不干都是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月工资多少了,如果是月薪干不干都是那么多。。。
月薪的啊,公司赚钱,才有可能发下来。大河水满,小河才有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月工资多少了,如果是月薪干不干都是那么多。。。
月薪的啊,公司赚钱,才有可能发下来。大河水满,小河才有水。
楼主太谦虚了。
激光一直属于一些类似于高端了的产品,目前初测还有利润空间,可以好好发展一下

网友E:
这就是考验经验和分析能力的时候了
有些问题一圈搞下来莫明的好了,到最后都不知道结果。
搞维修的首先是整清楚原理,然后就是思路要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波操作,价值RMB几何?
我们单位的设备给客户售后维护收费很低的,像这样去60-70公里外的隔壁县去维护只收300人工费,配件费另外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月工资多少了,如果是月薪干不干都是那么多。。。
月薪的啊,公司赚钱,才有可能发下来。大河水满,小河才有水。
楼主太谦虚了。
激光一直属于一些类似于高端了的产品,目前初测还有利润空间,可以好好发展一下
如果没接触过觉得高端,搞这一行的专业点,现在发展也比较成熟,激光器进口的比较贵,纽扣激光设备行业已经利润很低了,关键是采购的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