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7):
本人新手,第一次尝试在GX-WORKS2中使用结构化工程下的梯形图编程,不知道为什么导航下一段程序始终是蓝色的,无法写入到PLC,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红色我知道是有错,蓝色好像可以编译也可以写入,但是好像功能不会加载上,请问各位高手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解决呢?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第一次尝试在GX-WORKS2中使用结构化工程下的梯形图编程,不知道为什么导航下一段程序始终是蓝色的,无法写入到PLC,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红色我知道是有错,蓝色好像可以编译也可以写入,但是好像功能不会加载上,请问各位高手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解决呢?不胜感激!!

1、蓝色代表程序被正确编译但是没有分配给任务,只有分配给任务的程序才会被执行。

2、建立新的任务并分配POU,假设你的PLC机型支持多个任务的话,部分机型只支持单个任务,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合并你的程序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教,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