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内阻

楼主(2019-11-17):
哪位朋友经常使用电桥测量三相37千瓦到2.2千瓦电机,有内阻值吗。我想参考一下

网友A:
一般5.5KW以下的电机,好一点的万用表就可以了!
至于更大功率电机,我都是用2V的蓄电池配合测量:接入2V蓄电池(我的蓄电池是2V400AH,叉车电池组淘汰后我留下了)同时读取电流电压,测量时间不大于不大于2S

网友B:
我们经常用电桥测560kw以内的高低压电机直流电阻,具体数值不再手上,一般不平衡度低于5%就无问题。(如果怀疑返修电机功率不够,铜线偷工减料如材质线径不符则另议)

网友C:
其实可以用数字表测量直流电压的方式,匀速转动,三相电压相等,电机就基本没问题,如果电机出现线圈局部短路,相对应的一相电压会比较低(只要是利用电机的剩磁)

网友D:
没有必要使用电桥,我都是用万用表,

网友E:
相电阻一般就在1.5欧至0.0026欧之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使用电桥,我都是用万用表,

大功率电机的电阻很小的,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G:
我们测试电机绕组电阻,就是用万用表,四位半的就行。八九不离十。不是很准,但数量级没问题。可比性也可。

楼主:
大功率电机万用表确实没法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5KW以下的电机,好一点的万用表就可以了!
至于更大功率电机,我都是用2V的蓄电池配合测量:接入2V蓄电池(我的蓄电池是2V400AH,叉车电池组淘汰后我留下了)同时读取电流电压,测量时间不大于不大于2S
主意不错,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