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与PC连不上

楼主(2019-11-17):
请问大师们,电脑与台达伺服驱动器连不上要设哪些参数呀?谢谢

网友A:
确认硬件连接和设置对应。
通讯协议(modbus,ascii),格式地址等等是否OK。
好像设置modbus后自动搜索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自己做的连接线检测过没问题,RS232通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我485连接过,伺服ON 以后容易掉线。后来就没用过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选择点我圈的

网友C:
通讯线好像是专用的

网友D:
好像是COM口驱动有没有安装好了、我之前连过A2的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就是COM口驱动的问题

网友E:
有空试下

网友F:
用打印口自动连接啊,会自动连接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打印口自动连接啊,会自动连接上的
哈哈;ASDA-B2上面是没有方形的USB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打印口自动连接啊,会自动连接上的
哈哈;ASDA-B2上面是没有方形的USB口的;
哦,我都是用A2系列,不好意思,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