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7):
一路供电驱动,w314光耦,报fu.20,没找到电流检测

网友A:
这不是电流检测吗?看线路板背面,看有没有7840之类的。

网友B:
楼上已经指出来了,英文叫做shunt,中文是分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的,毫欧电阻只有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怎么样电流检测的?

网友D:
没有霍尔,肯定有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B:
回复 楼主:
母线电流采样,利用逆变电路每个时刻只有一相电流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感觉是母线电压那边,你后面的话,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分流器以后会在经过那些后级电路?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进运放,再去DSP

网友F:
查主板上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