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里的二个电压会是多少?

楼主(2019-11-17):
有一批产品,原来使用AC220V供电,由于某种原因,经常莫明的自动工作,怀疑是来自供电的干扰。
准备直接供给直流。
内部供电电路如上,谁清楚V1,V2理论上的电压是多少(手边没有万用表
)

网友A:
这个电压,取决于V2两端的阻抗.
V1和V2差不多.只经过了2个二极管正向电压.

网友B:
查看V2端滤波电容器的耐压即可大致确定上限,如果电路板通过晶体管控制继电器,则继电器标示的电压就可以视为V2,降压电容器在50Hz下容抗约4.7k,470k并联电阻用于放电可忽略不计,预计电压一般为5V,9V,12V,15V,24V之一。

网友C:
空载的话,V1等于输入电压。V2等于全波整流电压,为输入电压的90%,有滤波电容器的话则等于输入电压的1.41倍。
如果有负载的话则与负载阻抗有关,可根据串联电路特性及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网友D:
V2应该接有稳压电路,电压由稳压电路决定。如果不接稳压电路,空载有可能输出高压。

网友E:
阻容降压,和负载有关

网友F:
阻容降压,取决于线路电流,容抗为4683欧,加100欧等于4783欧
220v除以(4783欧+负载电阻)等于线路电流
线路电流x负载电阻等于其两端电压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空载很麻烦,刚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V1=AC169.3 V2=DC165.2
板上有W1,W2是不是稳压管?(外形与其他D形像)
板上有四个电解电容,都是16V 47μF
准备试验短路C1,加载DC24V 试一下。

楼主:
直接加载DC24V不可以,估计电路中有什么器件控制着
发现了Q1,Q2 好像是单相可控硅,U1稳压电源?

网友D:
Q1,Q2如果是可控硅,可能是过压保护。你接12V试试。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解电容耐压才16V,你输入24V电源你说电容会不会爆掉?

网友B:
这个应该是led路灯,有一个光敏电阻,一个红外线传感器,可以调节什么照度下允许开灯,可以调节红外感应距离,可以调节延时灭灯时间,20粒led,估计每粒0.5w,路灯共10w。电路还有一部分功能是led恒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Q2如果是可控硅,可能是过压保护。你接12V试试。
直接上24v,无反应,那二个可控硅应该是用作开关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解电容耐压才16V,你输入24V电源你说电容会不会爆掉?
真没有爆掉,电路基本出来了,到时请帮助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led路灯,有一个光敏电阻,一个红外线传感器,可以调节什么照度下允许开灯,可以调节红外感应距离,可以调节延时灭灯时间,20粒led,估计每粒0.5w,路灯共10w。电路还有一部分功能是led恒流驱动。
基本是这样,整个是5W,LED是5050,不是恒流驱动,测试一下,LED施加的是50Hz,用直流档163.1v,用交流档跳变,似乎是0-340多,电流不明。

网上,好像现在恒流驱动的多,但体积大,最小的也要φ220mm*50mm,看介绍,电压/控制器/我这是φ110mm*2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