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7):
接到一台三菱E740   15KW的机子,上直流电继电器吸合,里面母线电压显示460左右,实测PN端子有540V左右,请问这个机子电压检测电路怎么设计的,该怎么查?对了460左右显示电压,调节电源时有线性变化不是死的。有修过的大佬给指点迷津下!

网友A:
有个运放,找找

网友B:
从母线开始找起,得跑线路

楼主:
是运放还是有采样电阻变性了

网友C:
采样电阻或运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