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IE TSN伺服外观抢先看(MR-J5)

楼主(2019-11-1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一套下得多少钱呀,和西门子哪款像类似。。

网友B:
因为走TSN网络,需要专用的模块控制,目前只有R的有对应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新型的,价格我这边还没有,价格应该和三菱同功率的J4系列相同,后者低一些,毕竟要推广TSN的伺服。

网友C:
高大尚,估计得不少大洋。

网友D:
走CCLINK和LD77MH4在同是控制4轴上成本上会不会区别很大,之前用LD77MH4控制4轴,用光纤考虑稳定,接线量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