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PLC模块接PNP和NPN的传感器,有没有错误?

楼主(2019-11-18):
如题,见图片,一个PLC模块接PNP和NPN的传感器,我总感觉这个图里面有一些错误,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图1,PNP
图2,NPN
这个标志不感冒

网友B:
感觉PLC公共端,怎么输入的都是24V,npn和pnp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图一 棕色 黑色 PNP
图二 蓝色 黑色 NPN
DC24VC(0V) 24V2(P24V)
这样标太混乱了,国标吗?
JIS肯定不是这样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