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8):
想用西门子logo8的模拟量,温感为ad590jh 输出为220V加热棒,该怎么做?程序该怎么编

网友A:
查看帮助手册,有个Y=KX+B的公式,往里套就可以,且本体支持电压信号,如果你这个是电流的话,估计要转的

网友B:
做什么用的?恒温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呢,就是想做个简单的恒温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是要用放大器还是阈值吖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放大器, 这个相关的案例我之前在这个版本写过,你借阅一下

网友C:
LPGO!都不用编程,图形化的操作,把PID的块输入和输出分别连上,设置一下PID参数就行了。很简单,输入是设定值和实际值,输出去驱动加热器。

网友D(2021-08-13):
1)温感ad590jh的输出信号可以与LOGO本体模拟量输入匹配吗?本体只支持0-10V范围的电压信号;
2)LOGO有PT100模块,可直接链接PT100,精度较高。用模拟量放大器可以方便标定为工程量值。
3)可使用PI功能块闭环控制,PI功能块的输出送PWM功能块,PWM功能块的数字量输出经Q点控制加热执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