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8):
控制要求:小车前行到达编码器设定位置停止,小车后行到达初始位置停止,求大神们帮帮忙,帮我弄一个参考程序,我设计的程序高速计数器不读数

网友A:
高数计数器接线正确了怎么会不能读?

网友B:
你有没有更改那个高速计数器的那个功能,在软件里面!

网友C:
上传你的程序,我们大家帮你分析原因,看看你是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