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和伺服模块应该接哪种传感器?

楼主(2019-11-18):
图一是PLC模块电路图,大家看下应该选哪种传感器? PNP还是npn?
图二是伺服模块接线图,该选哪种?

网友A:
图一是PLC模块电路图,大家看下应该选哪种传感器? PNP还是npn?
从左边图来看是NPN
图二是伺服模块接线图,该选哪种?
按你自己画的图来分析是可以的,NPN

网友B:
第二个图,分析应该是pnp。

网友C:
图1NPN
图2PNP
能不能转换看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