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8):
用的西门子200SMART控制的3台安川伺服,位置控制 脉冲+方向。
动作是往复运转。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伺服电机在PLC未输入启动命令状态下自动向前移动了一点距离;并且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会越来频繁。
导致的情况就是伺服电机老是跑到极限位自动停机。
手动回复原点后可以正常使用。
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源装滤波器,脉冲24V电源独立,按手册选择电阻,合理布线。

网友B:
查看安川伺服驱动器参数Un00c,在PLC不发送脉冲时,是否有脉冲输入;若有,可能存在干扰,请在干扰上下功夫

网友C:
用伺服内部5V确实可以解决干扰问题,不知200smart那接线允许不,。或是改变控制模式,切换到速度模式后,可以零位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产生之后,确实是往干扰因素的方向考虑。发贴收到意见后更明确一些,对解决方法也更清楚。
实际到了现场后,电源回路增加了滤波器,伺服侧CN1电缆线加了个铁氧体磁环。运行一整天未发现有偏差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