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报F003欠压故障

楼主(2019-11-18):
西门子MM430-110KW报F003欠压故障,查R0026母排电压200V不到,拆出电源驱动板一看有点晕圈,电压检测电路在那里?我修过的大神给明示一下,多谢!

楼主:
R0026母排电压183V

网友A:
先看看直流母线的电压波形,是不是直流?在检查母线电容器。先看电源检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ST的那个芯片故障了,昨天投入运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了解到具体原因吗?直接换的芯片解决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