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9):
三菱伺服 MR JE 70A程序定位模式,使用mr configurator2 1.60N,设置输入脚只有8个,想加CR可是没有多余的脚,请教众位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MR-JE-A 41脚默认的就是CR信号,不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41脚用的是DI1,现在打算把DI1自动置ON。
顺便问一下,如果用PD42把DI1自动置ON,是不是就意味着DI1值为1?
如果置0,也就是外部信号决定,那么我不接线的DI1,DI2,DI3是否就是默认是0了?还是类似“悬空”的状态?
初学者水平有限,请赐教,谢谢!